硬盘导致usb设备失灵

楼主(2015-03-08):
一客户电脑usb鼠标突然不能正常使用了。排除电源供电不足,南桥坏,BIOS设置错误之后。最终确定故障点是硬盘。只是感到好奇怪哦。这硬盘只要不插usb都非常正常。所以有点困惑,有见过类似的问题的朋友吗?

网友A:
唯一的可能就是电源供电不足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唯一的可能就是电源供电不足!

我也觉得是电源动力不足造成的。换个大点功率的就可能解决。

网友:
硬盘有轻微的短路了

网友:
要不电源老化,功率带不动,要不就是南桥或者bios有问题

网友:
电源老化, 要不就是电源部分出现了问题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呢,供电不足导致的情况就可以解决的了

网友:
硬盘出问题USB也用不了,还是少见

网友:
硬盘本来就是连接桥的      会影响的

网友:
你有试过换个硬盘试试么

网友:
值得学习,前些天有修道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usb感觉跟硬盘没什么关系吧

网友:
这个是有可能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