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到底能维修么?

楼主(2015-03-08):
硬盘能维修么?我不相信 坏了肯定不能维修了

网友:
有人可以修。。。

网友A:
两块相同的硬盘,一块坏电路,一块坏盘片,这样的硬盘就能修,其他有难度。

网友B:
内伤绝对修不了,我也不信可以修复盘片刮伤,电路板坏可以修吧

网友:
说的有点假大空的感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伤绝对修不了,我也不信可以修复盘片刮伤,电路板坏可以修吧

如果,目的是想把盘修好,可以换盘片呀

网友C:
就像人生病了,还能治疗吗?
人受伤了,还能医治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块相同的硬盘,一块坏电路,一块坏盘片,这样的硬盘就能修,其他有难度。

电路板坏了,可以买块电路板,难道一定要一个一样的坏盘的电路板吗?

网友:
这个只是你不懂而已,其实什么故障都能修,只是考虑到成本问题,大多数的都放弃了。

网友:
修是能修的,成本问题

网友:
WD可以修的,现在世面上的盘都是假标翻新的多

网友:
没有什么修不了的,只是值不值得修和有没有必要修的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就像人生病了,还能治疗吗?
人受伤了,还能医治吗?

这能比?人有新陈代谢能自愈硬盘有?

网友:
能修那你就修呗,反正我是不修

网友:
我们这税务局的硬盘挂了最后花10万上北京修的

网友:
盘坏了就不能修了吧

网友:
你不相信可以把你换下来的盘卖给我,要求认盘,

网友:
当然可以修啦!只是值不值得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能比?人有新陈代谢能自愈硬盘有?

那意思是不要医院了,都能自己自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