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联想A60换触摸屏后还是不能触摸

楼主(2015-03-08):
新手学智能
手机
。一朋友给一联想A60手机我以前触摸屏压坏了。给外面店里面换了还是不能用
手机

网友:
刷下屏线接口是不是有异物导致的

网友:
看看接口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触摸芯片坏了

网友:
1、先排除下触屏接口是否脱焊,是否引脚氧化,接口是否完好;
2、在第一步基础上,测量触屏接口的那几根引脚的对地阻值是否都正常?
3、在第二步基础上,开机测量触屏供电是否正常?中断信号是否有响应?
4、现在一般都CPU直接控制CTP了,没有独立触屏芯片了;

网友:
恩 5楼把我想说的都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