凄惨红g41挑食了

楼主(2015-03-08):
小弟有一块七彩虹g41,上533总线的u都没问题,可是一上800总线的u就不跑码无复位,总线内存桥供电都有,就是没有cpu供电,vid全为高电平,bios刷了也不管用,确定u是好的。请教各位老师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A:
板子挑食还比较常见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板子挑食还比较常见的啊

问题是所有800的u全不能上。。。试了好几个了。。。难道这g41只能用奔腾4处理器。。。

网友B:
可能时钟芯片有问题吧,上示波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时钟芯片有问题吧,上示波器

我也想过是不是时钟问题。无奈没有示波器那种高大上的东西。。。没法弄啊

网友C:
就是时钟芯片问题,换芯片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就是时钟芯片问题,换芯片吧。

好,买个时钟芯片回来换上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时钟的问题,如果有的话换个试试

网友D:
楼主看看板子上有无选择前端总线的硬跳线

网友C:
看来只要修出800总线的CPU电压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看看板子上有无选择前端总线的硬跳线

没有跳帽选择前端总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来只要修出800总线的CPU电压就好了。

讲VID信号接地后出现CPU供电1.3V左右,电压是出来了但是VRMPWRGD信号电管芯片发不出,还是不跑码

网友:
直接换个时钟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