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P43触发掉电

楼主(2015-03-08):
今天修一台映泰P43主板,触发掉电,之前以为是CPU供电电路,拔掉小12V之后,故障依旧。然后开始测量开关针电压,触发之前测量开关针电压3.3V,掉电之后只有0.56V了,找到连接开关针连接的FPRN3的10K排阻换掉,经过反复测试,此机修复。

网友:
有图就是好!

网友:
能透过故障现象找到问题的根源是维修最难的

网友:
最近看贴,发现排阻坏掉的很多。

网友:
有图就是就是效率高

网友:
图纸哪找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