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用表怎么用(求大师)

楼主(2015-03-08):
万用表蜂鸣档滴滴叫是代表什么  测主办短路了 到底怎么用它!真心的想知道!!!

网友:
万用表蜂鸣档滴滴叫表示被测的两个接点电阻很小,一般用这个检查原件或者走线是否断路或者短路,断路了查找断路的地方或者直接飞线,短路了就得找找哪个原件坏了,这些都是基础知识,好好找些资料看看吧,希望能帮到你。

网友:
楼主还要多学习呀!!

网友:
LZ这可是基础来的……

网友:
学习电子基础

网友:
电阻小于70欧就响,响了不一定是短路,但短路一定会响.

网友:
不是短路就是电阻很小

网友:
万用表怎么用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,下载使用说明看看吧。

网友:
还是百度查看下资料   内容会比较多

网友:
万能表  风枪 烙铁相当于维修人的武器, 你应该好好了解自己的装备

网友:
楼主不是本行

网友:
哦 电阻小  或i是零

网友:
电阻, 电压, 电流,

网友:
响 或者阻值为0 或者很小就有可能短路

网友:
去百度,哇哈哈,先百度视频学习学习了解一下

网友:
你来迅维学习个全能班,就知道万用表怎么用了

网友:
建议     可以讯维远程培修班学习一下

网友(2015-04-21):
滴滴叫代表直通了  电容2级广叫就代表坏了

网友:
很多问题可以求救网上。

网友:
楼主去电脑维修学校去学习下

网友: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:
在网上找些资料,应该有说明

网友:
你这个得专门学习一下

网友:
万丈高楼平地起,从基础开始,基础好的话,学什么东西都快

网友:
找个师傅学下把

网友:
去迅维吧

网友:
楼主还要多多学习啊

网友:
新人默默路过

网友(2020-02-27):
这么基础的问题还要问 随便百度一下都可以了

网友:
网上找自己万用表的说明书,或者找好的板子加上图纸去测量

网友:
以为有个万用表就可以修笔记本 真NB

网友:
万用表的蜂鸣挡代表通断有一些电阻比较小也会

网友:
万用表在维修中几乎只有阻值和电压档  挺简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