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刷死了,请问买哪种便宜点的编程器?

楼主(2015-03-09):
好使,价格不高即可,哪位大哥大姐指点一下,我买什么牌子?或者给个链接淘宝也行,谢谢

网友:
http://redirect.simba.taobao.com/rd?w=unionnojs&f=http%3A%2F%2Fai.taobao.com%2Fauction%2Fedetail.htm%3Fe%3DUkhfdj008OzebLdhAWchHMX9xn7Y3SfN%252Fu2ibf7AQV2LltG5xFicOdXrTUTgh9sMDPIwxrc30rjTsJYlz9ENEiX0g%252B3UJgFjlzl04mznMHmTu0e%252F4i74oW3abJM7sDg2UEzRrMiRWlRnh8429VdGQw%253D%253D%26ptype%3D100010%26from%3Dbasic&k=5ccfdb950740ca16&c=un&b=alimm_0&p=mm_44809989_4710368_15044531

这个就不错RT809F,你和她谈谈  我就是买的她的,送座

网友A:
gzut.taobao.com  用土豪金38元就行,再买个夹子68元,才一百多搞定,自动识别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zut.taobao.com  用土豪金38元就行,再买个夹子68元,才一百多搞定,自动识别BIOS

我感觉编程器不如一次买个好点的,还能刷液晶,贪图便宜刷失败了就不好了

网友:
谢谢 EJYF和楼上的朋友,我也是趋向这个款式,主要是不知道能不能用,有你指点明白了,谢谢

网友:
买编程器 还是买个好点的  好  要不然本来买回来是要用的  可是买到手后不支持你要刷的器件就不好了

还是建议买个好点的    买个610P就差不多   一般的都能支持  我刷硬盘刷死几乎都用这个再刷回来 暂时还没有碰到不支持的     这款新的我前几天买的1300元 宝宝上发的  自己去看看

网友:
1640-001是没ROM的

网友:
CH341A编程器支持大部分24,25系列芯片,几十块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