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B2770显示器闪屏

楼主(2015-03-09):
如题,三星B2770显示器,不定时的闪,主控,5V电路,3.3V都换过,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是怎么闪的!说的详细点啊 要不没办法帮你分析啊

网友:
是闪一下  还是不停地闪呀

网友:
先按三星的通病处理一下,不行再细描故障再解答。

网友:
就是显示器自己从启了。灯灭一下。又亮了。这样交替

网友:
刷MCU了没

网友:
换个高压板吧

网友:
我有一个也是这问题

网友:
先刷个程序试试

网友:
背光闪还是屏幕闪

网友:
来个图,让我等见识下,也长个见识吧,上次不是有个闪屏的说是屏线松动导致的吗?

网友:
刷了,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不是背光闪,是显示器自已关机,马上就开机,很快的,那么闪。

网友:
刷了。一样。

网友:
换个通用驱动板试下

网友:
太牛了,要是我直接换板了

网友:
排除法,先点屏,开关板,背光,电源板,驱动板~~~

网友:
可能是逻辑板有问题。

网友:
先点屏试试

网友A:
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看了把那个ic601电源3端稳压换了也不行,是主控坏了,只能换解码板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我看了把那个ic601电源3端稳压换了也不行,是主控坏了,只能换解码板了。

那个主控的芯片我都换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主控的芯片我都换了。

还是闪。还是闪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按键板有问题

网友:
我的是连上连接线指示灯一闪一闪的,不连连接线屏显正常,自己慢慢琢磨吧,功到自然成

网友:
有肯能地  灯条 在闪

   也有可能是   屏 在闪
    只有 换了试
    先换个驱动板     不行就     换灯条    还闪就  屏了       前提   供电正常

网友(2015-04-15):
后来是解码板的问题客户嫌贵不修了,换其他的
都不行

网友:
lz   我想要这款机的  mcu!

网友:
27寸都开始修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