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一个不明芯片

楼主(2015-03-09):
这又是什么呀。
该不会这个ANTEC PHANTOM 500W就这样困难吧
想画个电路图,竟然都有这么多不知道的器件,难啊。

网友:
W04是常用的场管,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

网友A:
晕 这个是NPN的三极管 可以用t04代用 唉 再上传一份资料吧  你们还是仔细搜搜 这个论坛上有人说过代用的东西的

网友:
W04板上常见的元件,除非你第一看到那没话说了

网友:
卖本基础书,好好学习学习吧。

网友:
请帮忙看看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 ... ;page=1#pid12395163
那到底是什么呀?

网友:
万用表量量不就知道了?

网友:
貌似是两个可以承载很大电流的

网友:
刚回复错了 应该是电流很大的三极管或场管

网友:
也许那个管子不大 你放大倍数加了  应该是个场管

网友:
看了上面的回复,看来不止菜鸟,连很多老鸟都分不清是场管还是三极管啊。

网友:
主板上很常见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晕 这个是NPN的三极管 可以用t04代用 唉 再上传一份资料吧  你们还是仔细搜搜 这个论坛上有人说过代用的东 ...

这表看起来很实用,下载收藏

网友:
感谢你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