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45进水难修机器

楼主(2015-03-09):
  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E445进水机器,电池也没拆一直上着的,客户简单的说了下水是从触摸板进下去的,拆开主板看靠触摸板哪里还有好多的水,零件没有什么特别腐蚀发霉的地方,清洗下烘干可以开机外接显示屏有显示但是内屏不显示,我测量了下屏上就有个20V供电 其余那些  3.3V屏供电  PWM  BL  这些都没有,看了下显卡打了黑胶啊,不想动显卡且比较麻烦,求思路了!

网友A:
外屏有显示就不是显卡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进水太多还是不要修了,修好了也怕不稳定

网友:
同样问题,正在一点一点找。显卡问题不大,你看看你的屏是不是好的。我的屏没问题,也没有思路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外屏有显示就不是显卡的问题了。

但是这个PWM电压是从显卡发出来的啊,

网友:
亮屏的3.3是显卡发出来的吗   难道不是EC

网友:
这种问题都不好修的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要先观察主板腐蚀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