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14寸笔记本液晶屏 LP140WH4 TL A1 白屏

楼主(2015-03-09):
LG  14寸笔记本液晶屏 LP140WH4 TL A1 本来是花屏的,用测屏工具测屏的时候,屏压调错了,调了12V,结果白屏了,求维修思路,从哪开始查???

网友:
沙发自己坐,自己顶,不要沉啊

网友A:
屏烧坏了吧,查查上屏是不是5V没有电了。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烧坏了吧,查查上屏是不是5V没有电了。3.3V

查到一个,貌似保险烧了,能直接短接吗

网友A:
是的还好没有烧坏屏,确认电压正确后可以短接,不过最能有个原装料装上,你试机时是可以短接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还好没有烧坏屏,确认电压正确后可以短接,不过最能有个原装料装上,你试机时是可以短接一试

短接了,3.3V电源还是对地短路,我把SIW SW5024A 这个芯片拆了,不短了,请问SIW SW5024A 这个是什么芯片

网友:
上网查吧,这个我真的帮不上你了。

网友:
电压调错了,把屏烧了

网友B:
这种屏电路不好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屏电路不好修

为什么难修啊,不是芯片SIW SW5024A的问题吗

网友:
保险烧了可以直接短过去的,楼主查查吧肯定有东西少了

网友:
看下屏后极有没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