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teway MA8 有待机电流 不触发

楼主(2015-03-09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板号DAOMA8MB6EO

网友A:
开关 有 1-0-1的跳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关 有 1-0-1的跳变吗

有跳变  开关应是没问题的

网友:
查查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啊。

网友B:
肯定有短路~仔细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关 有 1-0-1的跳变吗

那就慢慢查吧 EC发出PWRBTN了吗

网友:
查工作条件

网友:
接着往下查啊!开关有跳变,EC相关输出针脚也跟着有跳变吗?这种跳变传给南桥了吗?南桥发回SLP-3·#给EC了吗?EC又发出开启二次转换供电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肯定有短路~仔细查

ok了    BIOS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