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A78GC/128M R2:0 疑惑请教

楼主(2015-03-09):
全板供电正常 也复位了  CPU电压1.22V  内存电压1.98V 总线1.19V  复位了
显卡A13 A14 无电压  PCI A15脚3.3V B16脚  1.67V
此板有两个时钟芯片
测RTM880N-790 供电正常
测63脚TXC2  1.67V  测62脚TXC1 就断电  (正常应该也要有1.6左右吧)
每次把表放过去就断电 什么问题呀
旧版拆了一个换 也是一样。
经常遇到 把表笔放过去就关机 是什么原因呢 ?

网友:
没人赐教吗

网友:
复位就不跑马  是不是北桥挂了 还是南桥挂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你板子有两个时钟?  你没诊断卡么?   B16   1.6V   A13 14   0.4V

网友:
pci时钟、复位都有,可能北桥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