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保护隔离不过

楼主(2015-03-09):
实测P3点没电压,再测PQ302第4脚19V不正常

再测PQ307B第5脚为低电平不正常,再测PR318两边没电压不对,ACON在电路图上找不到第二点了,不知道为什么 。ACOFF,OV正常的。

接着测BQ24727VDD:6V,但是ACPRN也是6V,把PQ316导通了。

实测第5脚6V——第6脚2.7V左右,20脚:19V,不知道为什么ACOK为高电平,谁知道什么情况下BQ24727会输出正常的低电平。

网友:
你这个是PACIN不正常吧

网友:
好人 好东西

天意wx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A:
测下pr308的阻值   还有PQ302  PQ301 管子是否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下pr308的阻值   还有PQ302  PQ301 管子是否短路

机子已经修好了,本来想拆掉PQ316的看看是什么情况的,拆掉后,大短,然后再测PQ302的P3点也就是B+短路,后面检查出来是CPU供电管那边的一个小电容短路了。不过还是谢谢兄弟提醒

网友:
难道最开始就是大短故障吗

网友:
是点火回路动作了是吧?

网友:
修好了
解答下你最初的疑惑

网友:
那离那个ACOK呢 怎么弄好的

网友:
无语,,,,,你没打阻值吗

网友:
开始楼主都没有测公共点是否短路?

网友:
短路了吧、?

网友:
发帖,维修思路写出来

网友:
那个狄阿荣能看出来吗

网友:
短路电容能看出来吗

网友:
点火回路,,,,,,,,

网友:
一般仁宝  保护隔离不过会习惯打下公共点阻值 习惯了

网友:
后级短路都会不给输出的,仁宝就说做得比较好这个电路,防止烧一片!

网友:
PIN那个的电压不正常呀

网友:
仁宝的这个地方比较复杂

网友:
欣赏楼主修好了愿意分享这种正能量

网友:
主板内部是否短路了,393是否发出正确的信号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