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上没有标明如何接复位开关、电源灯、硬盘灯、喇叭等

楼主(2015-03-09):
主板上没有标明PW LED、Power LED、PWR LED或PLED+和PLED-等如何接复位开关、电源灯、硬盘灯、喇叭等

网友:
你要问什么问题 是怎么找还是其他的 我们这些看客是来给你解决问题的不是猜谜的

网友:
没有标明 就是通用接法

网友:
就一般怎么接 就怎么接啊 接上再说

网友:
没明标就逐个试试,不过开关很容易试出来

网友:
很简单 之要找到开关 就很好接线了!开关 旁边是 电源灯 后面是复位 复位旁边是硬盘灯

网友:
通电用表量排针

网友:
一般都会标注吧,可能是标注的比较远,跟排针没在一块,实在没找到,就跟普通的接法一样

网友:
浙江益修家电  通电用表量排针怎么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