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ACER Aspire 4736ZG series KALG0笔记本

楼主(2015-03-09):
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机子,ACER Aspire 4736ZG series KALG0
笔记本
,待机:0.010 触发到0.224.不显示.这是什么问题,量是VGA-CORE只有0。9 无CPU供电
笔记本

网友:
NEC大电容 鉴定完毕

网友:
NEC 大电容坏 楼主这机没有修到过吗

网友:
NEC 大电容这个搞过很多了!!

网友:
痛病,最爱呀

网友:
大电容啊 !哥哥

网友:
NEC问题啊

网友:
把换NEC电容换掉试试吧,就在CPU座子背面哦。。

网友:
nec大电容先换了在说

网友:
我手上有台换了一样求指点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台,大电容换了还是不行,6262也换了,不知道怎么搞了。楼主搞定了说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