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有未知定义的前置USB插针的主板,测出每个阵脚的定义

楼主(2015-03-09):
无主板说明书有未知定义的前置USB插针的主板,什么方法测出每个阵脚的定义

网友:
USB 定义应该都是标准的吧

网友:
这个到没有必要吧,毕竟现在的机箱都是集成的,

网友:
供电和地找出来后,中间两个换着试。毕竟就4条线。最好的办法是示波器

网友:
一般是红白绿黑  红是供电 黑是地

网友:
打阻值吧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