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个戴尔I54代,不过内存 电压都有

楼主(2015-03-09):
有个戴尔I54代,不过内存  电压都有,想干显卡 又不肯定 大家帮我拿下注意

网友:
查内存槽及CPU内存模块电压时钟什么的都正常没 ,正常的换刷个bios.

网友:
先查二级转换电压,   没办法也只能干显卡试了

网友:
你还是先刷下bios吧

网友:
先找个BIOS刷下吧

网友:
对啊 先刷个bios试试看啊

网友:
楼主看看 内存有没有带L 换个DELL 原装内存试试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机子哦

网友:
刷各BIOS试试了

网友:
不过内存和你干显卡有啥关系呢

网友:
要先看看散热器有没被灰尘堵死了,如果堵死了无疑就是显卡问题了!

网友:
这问的太简单

网友:
先易后难,刷BIOS

网友:
你都查到了什么?

网友:
凯莱酒店杀伐决断三了

网友:
大师傅刻录机了大三就

网友:
先刷bios试试

网友:
又简单的在复杂的呗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低电压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