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泰信936B通电指示灯闪一下就不亮了?

楼主(2015-03-09):
安泰信936B通电指示灯闪一下就不亮了?
请大家说说什么原因,不胜感激!
原因

网友:
不是专门搞这个真说不清哦!拆开查电路咯

网友A:
重点检查一下发热芯
houjiexiaohai
发热芯陶瓷碎了 应该是这的问题 呵呵 谢了 淘宝买了一个 还在路上 换上看看再说
详情

网友:
对,应该先检查发热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点检查一下发热芯
发热芯陶瓷碎了 应该是这的问题 呵呵 谢了 淘宝买了一个 还在路上 换上看看再说

网友:
温度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