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9101p进水维修

楼主(2015-03-09):
南桥待机3V 5V供电处进过水,把主板清洗干净后,插上电源,无待机,主板上有一个LED灯呈橙色一闪一闪,用万用表测到5V电感阻值只有20几欧,处于短路状态,烧机大法用手背摸主板发现USB口有三个给USB接口供电5V的芯片发烫,把这三个八脚的芯片取掉阻值回到90欧,橙色指示灯不亮也不闪了,插上电源测主板上3V,5V待机正常,再按开关,电流从待机的0.02升到0.03不动,主板上有一个白色灯常亮了,说明主板已经触发了,但主板上各大电压都没出来,打开图纸,测SLP_S4没有,这时静下心来查南桥的待机条件,当时想按开关既然有反应说明南桥的RTC电路应该没问题,那就从VCCDSW3_3查起,这块主板不支持深度睡眠VCCDSW3_3和VCCSUS3_3同时来自+3V_PCH,但+3v_pch却没有电压,一路追查到+3V_PCH经QZ3由+3VALW转换而来,QZ3的4脚控制电压用万用表量是0V,难道是PCH_PWR_EN#接低了,量PCH_PWR_EN#待机是高电平按开关后变成低电压,说明是正常的,那就说明是B+-BIAS没有电压过来了,又一路追查到B+_BIAS经PQ902由B+转变而来,受控于POK,量POK是低电平,正常要为高电平,这时查POK来自于RT8205的PGOOD,换 RT8205故障排除此机修复!

网友:
一般 碰到slp信号 没有 我都没想啥就直接去干桥的  楼主认真 我要向你学习

网友:
楼主功力可以呀

网友:
思路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是老江湖吧   思路清晰

网友:
今天遇到一个g460进水    按开关触发的灯亮  电流不跳变   加焊桥好的

网友:
思路不错 师出何方

网友:
进水的维修还是要细心哈

网友:
小四脚面的么,,,,那些好容易坏的样子

网友:
进水修复率高 但是有特麻烦

网友A:
待机芯片坏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很少见,要是我就直接把+B拉过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芯片坏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很少见,要是我就直接把+B拉过去了

以前我的搞法和你的一样,但自从跟饼哥学习了,就不那样搞了,要找到根源,既治标也要治本。

网友(2017-12-24):
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  看了楼主的文章收益很多啊

网友:
很好哦,楼主功力深厚,谢谢分享宝贵经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