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优派显示器电源灯常亮颜色是绿色

楼主(2015-03-09):
具体现象是,电源灯常亮绿色,不变色,正常应该是黄色的 开机后是绿色的,但是现在只要插上电源就是绿色的 ,颜色不变 !!!
显示器

网友:
按按键有反应吗

网友:
按键有反应吗,电容有问题吗,驱动板

网友:
同上 看看按键板 正常吗

网友:
看按键板有反应没,如果没反应,一般是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

网友:
5v正常吗 电容有没有漏电

网友:
先看看电源板输出是不是正常,正常的话改个驱动板

网友:
影响使用吗?

网友:
怎么没有说程序的 找个程序刷刷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了

网友:
试用下驱动板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