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风扇不转,飞线USB5V,噪声大,怎么弄?

楼主(2015-03-09):
(无正文)

网友:
飞3.3V就没有那么大的声音了

网友:
接3,3V就可以了啊

网友:
5v声音大那就3.3

网友:
      找3.3v啊

网友:
找个贴片三端的东西,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吧,3.3V,NND,转的风不够

网友:
是不是风扇也不行了啊?

网友:
飞线就不能自动控制转速了吧,一直固定一个速度

网友:
加个二极管降到4.1V

网友:
串个几十欧的电阻试下

网友:
接3.3v的  转的慢点  声音自然就小了

网友:
飞3.3V就没有那么大的声音了

就是咯,楼主这水平出来怎么混啊??

网友:
是的,换3。3试下看

网友:
加个电阻限流也行

网友:
   飞5V大  那就换3.3V;咯

网友:
嫌风扇噪音大串电阻的方法完全可行,我经常用这方法!至于阻值的大小可先串入一个电位器调节,当转速与噪音符号要求时再测电位器的阻值用个固定电阻代替即可,电阻功率2瓦以上的。

网友:
我一般飞3。3的,5V好多客人不接受

网友:
接个1N4001-1N4007  还有一种是接个10欧电阻基本 可以接受

网友:
对 ,降低电压  就好了 呀

网友:
把温控电路修好是正道。

网友:
跟客户说风扇可能不行了

网友:
多报点钱,修下温控,钱扫飞哥3.3

网友:
3~3不行1~8

网友:
飞 3.3 v  或者降下电压

网友:
楼主  :用 s0 状态的     3,3v啊。

网友:
传两个二极管比较靠谱

网友:
再换个风扇吧

网友:
在无线网卡那接3.3可以了

网友:
那就拉个3.3v了

网友:
找3.3v转换电压啊

网友:
飞个3.3V的电压

网友:
先接到3.3V的电压上,嫌转速慢就在5V供电回路中串电阻或二极管解决。

网友:
弄二级转换电压3V不就行了

网友:
还是修好的好,该电路都是不得已的事

网友:
加个二极管是正解,太低了温度高了没效果,

网友:
接3,3V串联一个15--20Ω电阻ok

网友:
接无线网卡那3.3v就行了

网友:
建议老老实实的修风扇电路,或者做好散热,相信厂家的设计,要是真的要改的话就串联一个二极管吧、5V电压就变成4.3V左右了,噪音立马就小了

网友:
中间接一个 小点的电阻 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晕,电压那么大,转速高了噪音就大了

网友:
电压那么高转速,当然就高啦从而引起噪音大

网友:
我新手,勿喷!我直接换个风扇就好了,也不用飞线,主板没问题,但是以前风扇不转,卸下接电源就转,蒙蔽了我,其实就是风扇本身问题,呵呵,我新手,边干边积累经验!!!

网友:
我X宝,发2个,15元一个,这个问题困扰我多时,3.3V也不行,人家风扇5V的,说明接5V没问题,就是风扇本身不行,至于外接电源转(我9V电池)蒙蔽了我,气死我了,

网友:
找个3.3V飞就行

网友:
3.3v 声音可以接受

网友:
学习学习,高手的经验很宝贵

网友(2019-09-17):
笔记本风扇不转
专题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26656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