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50 通病秒杀

楼主(2015-03-09):
客户拿来机器说装系统,开机一看没进系统就掉电,呵呵赚钱的活,N4050通病开机掉电5V SO   3D3 SO电压带不起负载引起掉电PU4102 PU4103 PU4104不良等。极少数HM67桥坏引起掉电PM-DRAM-PWERGD 会拉低0.3v左右,断开桥铜箔,电压升高可确定桥坏。。。跟客户报价留机,拆机拔掉硬盘开机不掉电了,硬盘确定好的,,测各大电感电压发现PL4102电压只有2.9v,其他正常,断电测对地阻值476正常,拆掉PT4103 6.3V330UF,装10v1000uf,开机电压3.3正常。
本机独显供电芯片FG=EA实际芯片为RT8208B见图

网友A:
3d3v-pwr 这个电压的问题吗?就是带不动负载是吗?

网友B:
是通病么 ?我怎么没见过这个问题!

网友C:
这个机器修道过掉电 吹桥就OK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3d3v-pwr 这个电压的问题吗?就是带不动负载是吗?

5V SO  3D3 SO电压3.3正常的他的负载电路包括很多3D3-PWR只是其中一路

网友E:
还没碰到过, 多是加电不亮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5V SO  3D3 SO电压3.3正常的他的负载电路包括很多3D3-PWR只是其中一路

又晕了,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啊,LZ 给说说嘛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通病么 ?我怎么没见过这个问题!

有很多机器我都没修过的,不代表不会坏  呵呵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又晕了,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啊,LZ 给说说嘛。。。

PU4104  5v转5v,PU4102  PU4103  3.3v转3.3v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PU4104  5v转5v,PU4102  PU4103  3.3v转3.3v

是转出来的电压不正常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是转出来的电压不正常吗?

本机是转出的电压滤波不良导致,以前修过是PU4104不良的多,故障现象基本一样,有些开机不显示就掉电会自动重启,掉电,,有些开机可以显示一下就掉电重启掉电,拔掉硬盘光驱,有些不掉电了,多数都是5V  SO  3V  SO负载电路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机器修道过掉电 吹桥就OK的

换CPU又可以的也有,吹桥也有,呵呵都返修了,论坛有人发过N4050帖子,类似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没碰到过, 多是加电不亮的

那就要看电流了,按时序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本机是转出的电压滤波不良导致,以前修过是PU4104不良的多,故障现象基本一样,有些开机不显示就掉电会自 ...

哦,就是可以转换出来的,就是转换出来 以后得不到良好的滤波,一旦主板正常运行就会保护掉电,对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,就是可以转换出来的,就是转换出来 以后得不到良好的滤波,一旦主板正常运行就会保护掉电,对吧?

电压不正常会引起掉电,包括滤波不良

网友F:
厉害,不得不佩服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厉害,不得不佩服

通病啊就很容易修,不是通病就要慢慢查

网友G:
换了个电容就好了。技术好来钱就是快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换了个电容就好了。技术好来钱就是快

我开店维修量比较少,还要带小孩,混口饭吃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开店维修量比较少,还要带小孩,混口饭吃

咱也是混饭吃

网友:
楼主说的很好

网友:
都不知道什么

网友:
没遇到过。修得少吧。

网友H:
越修越精,就是楼主忙文章表述的有些难理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开店维修量比较少,还要带小孩,混口饭吃

这个年龄基本是   上有老下有小,旁边有老婆。生活不易,且修且珍惜

网友I:
滤波电容换那么大一个,没有后遗症么?

网友:
3.3V的滤波电容

网友J:
桥铜箔是什么 有实物照片吗

网友:
学习了   下次遇到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越修越精,就是楼主忙文章表述的有些难理解

找到通病维修方法就可以了,谢谢参与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滤波电容换那么大一个,没有后遗症么?

只是方便大家容易看到故障点,装机时换回原来一样的了

网友:
对,拆下来的电容用万用表检测就可以看出容量明显下降,但没击穿

网友K:
这可不像通病吧,很少修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可不像通病吧,很少修到的

遇到这种故障现象留意一下,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桥铜箔是什么 有实物照片吗

这个没照片,遇到了看看电路图,参照信号

网友L:
这机器滤波电容坏不是通病吧。

网友M:
楼主技术好极了,还修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学习了  哦还有这个毛病

网友N:
没碰到过 不过收藏了  下次也许能碰到

网友O:
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碰到

网友P:
楼主这个是怎么检测出来的呢

网友Q:
学到了,不错,希望以后多点这方面的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这机器滤波电容坏不是通病吧。

5v 3v供电电路通病,只能算其中一部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楼主这个是怎么检测出来的呢

修的多了 ,其他电压都正常,拔掉硬盘开机可以显示,只有这里电压低了点,直接拆掉电容焊一个好的电容电压正常了,试机一天正常,纯属经验之谈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没碰到过 不过收藏了  下次也许能碰到

肯定能碰到这个故障,但坏的不一定是这个电容,有可能PU4102 PU4103 PU4104我都遇到过,这个机器5v 3v电路容易出问题,键盘也容易坏,cpu供电很少坏1314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楼主技术好极了,还修到过这个问题

理论还不行,不过电路基础很好,维修经验比较多那么一点,解决一般问题还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碰到

肯定会碰到类似故障的5v 3v电路

网友R:
是通病吗还没碰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是通病吗还没碰到过

论坛看看还有很多这个问题没搞好的,要有示波器很简单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学到了,不错,希望以后多点这方面的经验

电路原理搞通了,多积累维修经验九成高手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算通病吧

网友:
还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这个第一次听说    还没遇到过  学习了

网友:
收藏,真没遇到过

网友:
我去 内容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