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85开机掉电

楼主(2015-03-09):
联想Z485开机屏不亮就掉电,电流到0.3多,求大侠怎样修,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,待机3、5伏电压,待机电流0.01都正常。这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0.3有可能是小电压没出来 或缺信号。先查查转换电压

网友:
看看转换电压有没有出来啊,还有PG啊。。。等等。

网友:
按时序来修

网友:
  电压没出    啃爹的联想

网友:
CPU供电没出来吧?测测各供电吧。

网友:
换个CPU试下看看。。看下供电正常了吗?

网友:
查供电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看看转换电压有没有出来啊

网友:
这款机子的独立显卡供电在什么情况下出来的  搞不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