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主板的待机5v的上下管用什么代换

楼主(2015-03-09):
cq40主板的待机5v的上下管(上管ao4466下管fds6690as)用什么代换

网友:
料板上找相关3/5v的管子给换上嘛,还不放心的话就找同型号的吧,不过不太好找的,我都是直接找两个N管(不管型号的,能焊上就可以)给换上,也没出没什么问题的啊。不用纠结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其他板 的35v管子换上就可以了、

网友:
里边的pq301拆掉后能上电吗

网友:
是下管基本都可以

网友:
我都是找N沟道的就上了 具体没看过型号

网友:
基本能代换的,脚位一样,

网友:
随便找个料板拆个N管就OK

网友(2020-04-16):
我都是直接找其他板子上的待机部分直接换了

网友:
这个是复合MOS管,要找的脚位一样的就可以代换,也就是GDS的脚位都一样就可以

网友:
料板上找相关3/5v的管子给换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