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大神们,帮帮小弟

楼主(2015-03-09):
海信40寸电视音量自动减,不受控制,有时候自动换台,求教

网友:
取下按键板试下看

网友:
拆下按键板 看看还会不会出现 还出现 检查主板

网友:
拆开看主板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把按键面板拔了看能不能解决

网友:
直接换按键,一般都能好,我一直都是这么修的,要几按键一起换

网友:
估计是 按键板连键了 把按键板 拔了试试

网友:
一般都是按键坏的多,换按键或者按键板。

网友:
按键漏电了,如果修过老式电视机的,这钱最好赚
你可以用WD-4清洗剂清洗,我就是这样做的

网友:
按键板线取掉试试

网友:
拆下按键板

网友:
按键坏的多,换按键或者按键板。

网友:
换全部的按键就会好,常见的故障

网友:
键换掉,键板用洗板水洗洗

网友:
先刷下MCU程序看看。

网友(2015-04-13):
把按键全部换掉

网友:
多半是按键有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捡到钱了,这么简单啊,还上来问

网友:
换一下按键板试试

网友:
测一下按键是否正常,按键问题的几率比较大

网友:
楼上都说了,按键的问题

网友:
按键板先换按键试试

网友:
遥控器的问题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取下按键板,将按键焊下来,洗净板,将新按键焊上去,OK

网友:
按键的可能性最大

网友:
换开关,开关坏了

网友:
换按键不好就刷程序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