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H61反复断电重启

楼主(2015-03-09):
用镊子短接绿线可以亮机进系统,怀疑是开机电路的问题,想来问问群里的高手们

网友:
这种板没图纸  跑绿线的电路

网友:
有可能内存电路问题

网友A:
这个板子修的比较多,你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RT8859M的,这种芯片最爱坏边上的0402规格的小电阻,坏了现象就是通电断电,一般就是串联分压的电阻,一端接的12V,经过分压后输出1.2V左右,这种电阻的阻值比较大,我都是换的220K的电阻就搞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板子修的比较多,你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RT8859M的,这种芯片最爱坏边上的0402规格的小电阻,坏了现 ...

短接绿线能亮机,进系统,也是这些电路的问题吗?

网友:
下载份原理图分析下。

网友B:
H61主板请先刷个BIOS,再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要是接绿线能进系统,这样故障处理起来更加的不容易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61主板请先刷个BIOS,再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。

请问一下,H61主板为什么要先刷 个BIOS ,是H61芯片组的通病吗?

网友:
是不是桥的原因

网友:
手摸晶振能开机吗,试试换晶振

网友:
看看待机电压是不是偏低

网友:
直接飞线解决不行吗?

网友:
这种板换I/O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