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945主板装声卡驱动蓝屏

楼主(2015-03-09):
求解!有遇到过的请告诉……

网友A:
品牌机主板经常出现这个问题!去官网下个官方驱动就可以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品牌机主板经常出现这个问题!去官网下个官方驱动就可以了!

不行的话刷个BIOS试试。

网友:
也可以换声卡

网友:
多换驱动试一下先

网友:
用官网的驱动才得。

网友:
去官方网下载

网友:
明显驱动不原装撒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看

网友:
最后是上官网驱动,
如是是XP版本的话,就没有必要了

网友:
官网的驱动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