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马电源KA7500+LM339方案求救。。。

楼主(2015-03-09):
情况是这样:
该电源被雷打,拆下三个肖特基二极管测量一个挂掉了更换,
打值:12V打得330
           5V打得30
           3.3v打得35
           紫5V打得130
           POK打得600
           ps-on打得2645,感觉比较异常。
上电测试:
            测得紫5v有5.25v。PS-ON只有0.7V。

PS-ON电压来源于KA7500的14脚REF基准电压5V
查KA7500的工作电压12脚VCC 测得1.5V
先拆掉KA7500在测量12脚得到13.4V至此以为是KA7500坏了,遂更换子。结果还是说一样说明KA7500没坏。

实际测量出的数据请放大图片。。

网友:
发帖不易,求赐教。。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。。。

网友A:
7500带欠压保护,1.5v根本就不工作啊,怎么会有电压输出?VCC1.5V那ref哪来的5v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7500带欠压保护,1.5v根本就不工作啊,怎么会有电压输出?VCC1.5V那ref哪来的5v

对啊7500 现在就根本不工作.紫色5v 是不受7500控制的
现在的情况就是 找出为什么拆掉7500 有13.4v 装上7500 就变成1.5v
欠压保护 怎么查 怎么去除?

网友C:
12脚的电压是来自辅助电源,往前一查就知道了,很简单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对啊7500 现在就根本不工作.紫色5v 是不受7500控制的
现在的情况就是 找出为什么拆掉7500 有13.4v 装上 ...

会不会是7500烧了?找个好的电源量量看,7500vcc应该是24v左右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7500烧了?找个好的电源量量看,7500vcc应该是24v左右

12脚滤波电容更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2脚的电压是来自辅助电源,往前一查就知道了,很简单的

说得非常正确。

网友B:
从辅助,电源那边有16.7V左右过来 经过三极管C级  E级通往7500的VCC 。
如果拆掉7500 VCC脚就有14V左右电压 前级就应该没问题。
装上7500就没有电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12脚滤波电容更换

12脚上其余不见都拆除 还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2脚上其余不见都拆除 还是一样的。

不加滤波电容不行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从辅助,电源那边有16.7V左右过来 经过三极管C级  E级通往7500的VCC 。
如果拆掉7500 VCC脚就有14V左右 ...

问题就出在这,装7500后没电压,是辅助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低,查看辅助16.7V到VCC脚的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2脚上其余不见都拆除 还是一样的。

拆掉干嘛?滤波电容总得有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问题就出在这,装7500后没电压,是辅助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低,查看辅助16.7V到VCC脚的电路。

换掉两个三极管 ps-on的 5V出来了。ps-on 接地 电源不输出 pg是0v 橙线也是0v 红线也是0v 黄线也是0v

网友E:
现在7500的VCC是正常吗?VCC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看看7500的12脚现在几伏?可能7500已经坏了

网友:
5v 12v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现在7500的VCC是正常吗?VCC电压是多少?

7500供电脚14V.正常,基准电压5V也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7500供电脚14V.正常,基准电压5V也正常。

PS-ON短接时测试7500的4脚的电压,有无变化。

网友:
其他不用考虑,修好了12脚的供电就行了。滤波电容查一查,最好换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