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300一体机

楼主(2015-03-09):
联想一体机b300维修经验。这款机器,是g41芯片组的很多的问题都是由南桥引起的,例如档logo,系统死机。不加电的很多是32.768不振导致。

网友A:
无规则蓝屏是不是南桥影起的?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    先收藏了

网友:
对 我遇到过

网友:
先收藏了 备用

网友:
我正好修到一台上电1.2几不显示,,比较麻烦

网友:
显卡是有北桥控制的吧!!

网友:
更换晶振吗,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规则蓝屏是不是南桥影起的?

是  遇到好几台了   换了就好

网友B:
和G41没关系  是82801GB南桥的问题  各种故障都有  看来是一个有缺陷的南桥

网友:
南桥引起的  死机

网友:
确实坏的很多

网友:
标记一个 以后遇到再看

网友:
一体机的帖子多发些哦 最近遇到不少一体机要修的

网友:
下次碰到试试看看,,

网友:
我这有一台C305换了桥之后不亮机了,搞了十天了也没结果。

网友:
这个说的不明显恶

网友:
我去试试吧

网友:
我也正在维修一个  进系统到XP死机的

网友:
我修过卡LOGO换南桥好了

网友:
LZ卡LOGO  南桥换了还是卡,你说32.768晶振容易坏么?

网友:
我这有一台死机的,等下换个南桥试试

网友:
我刚接到一台B300  开机后 过LOGO就出现左上角一道杠一闪一闪,不进系统。进U盘启动界面好久才进去,进去后又认不到硬盘。硬盘换了3个都一样,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学习了,感觉联想的机子怎么这么多坏的。

网友:
头一次听说,呵呵长知识了

网友:
这个经验也太简单明了哦

网友:
82801GB你懂的爱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和G41没关系  是82801GB南桥的问题  各种故障都有  看来是一个有缺陷的南桥

我现在手上有一台B300开机电流跳到2.3屏幕有白光亮下就灭掉,接键盘大小写灯可以亮,不知道是屏上的问题还是显卡,显卡已经加过

网友:
修过一些     没遇到这个问题

网友(2015-04-23):
我手上也有一台死机,进系统进PE都是死机,换了晶振换了南桥还是不得

网友:
遇到一台死机的,换了南桥还是死机,唉

网友(2017-09-10):
我现在遇到一个 不定时掉电 你们遇到过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