鑫谷劲持400加强型电源重载不开机。轻载可以。

楼主(2015-03-09):
鑫谷劲持400加强型电源,不插主板CPU供电 ,可以开机。插上CPU供电,不能开机。 可以确定就是电源的问题。空载或者轻载开机正常,重载就不能开机。以前烧过开关管,更换后使用一段时间又坏了,又更换了个开关管。现在就成这样了。
不开机
cpu

网友:
已经修复。我把2个开关管都换了。测试开关管是好的 可能是参数有差别,重载的时候触发不好。都更换后好了。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,学习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.上个图最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