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在哪里?联想G475 LA-6755自动上电,关机变重启

楼主(2015-03-09):
机器开机进系统能正常使用,关机1-2秒就自动开机了,桥.EC都换了,BIOS刷好多个了,
一直按住开关能强制关机,按住就不会自动上电,一放开就通电!
按住开关不放开的情况下测EC_ON一直是3.3V 把这个脚翘起来测也是3.3V,翘起来后也会自动上电!

LAN_WAKE#有3.3V
附上图纸

网友:
电池 放电了吗

网友A:
LAN_WAKE#  这个是网卡唤醒信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AN_WAKE#  这个是网卡唤醒信号吧

是啊,这个正常的话是3.3吧?

网友:
既然楼主怀疑是网络唤醒的问题,可以拆开R740这个电阻看看嘛。

网友:
开关线断开

网友B:
拆了網卡試試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了網卡試試看吧

拆过拉。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,……。

网友:
可以考虑先断开开关  从简单开始  别一开始就那么钻

网友:
可以把网卡芯片拆掉看看

网友:
bucuo

一切随疯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①辈子守擭妳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398625933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那丝、せ有春天 -1 灌水

网友:
是不是开关和复位信号出问题了   查查看

网友:
一直按住开关能强制关机,按住就不会自动上电,一放开就通电!
按住开关不放开的情况下测EC_ON一直是3.3V 把这个脚翘起来测也是3.3V,翘起来后也会自动上电!
看不明白,不过建议你重点查下开机电路,一个一个换,看是否有哪个小配件漏电。

网友:
刷个BIOS看看

①辈子守擭妳 -5

网友:
断开开关 以前我修此类问题  有一台是    开关借口处连接的电阻  损坏  导致  你可以根据查下

网友:
疑难杂症  刷bios

网友:
排除了BIOS和WAKE外 你看看EC和PCH吧。 试试把EC的PWRBTN脚位翘起来看看还不会,或者换个桥看看。

网友:
今天也遇到一个B570E自动开机的,郁闷问题

网友:
这个破机器的南桥 特别容易坏 我换过几个了 希望对你又帮助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