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指点(帮帮忙)

楼主(2015-03-09):
DELL PP38L 板:DAOVM8MB6EO 上电到1.2到动,换过内存和BIOS电池,各个电感电压正常,没有图纸和BIOS软件,请各位高手 帮帮忙,我应该从那入手,谢谢了!

网友:
先刷bios试试

网友A:
显卡坏了换显卡是正道.

网友B:
刷bios,加焊显卡。

网友:
刷了,还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坏了换显卡是正道.

我就加焊 了一下,还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bios,加焊显卡。

刷了,显卡也加焊了,可是还一样,头都大了

网友:
刷了还是一样........

网友:
电流有跳变吗?

网友:
楼主 ,在论坛里搜索一下,有的是。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上到1.2不动

网友:
换了也一个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