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菜鸡维修之超级扯蛋的CQ40

楼主(2015-03-09):
这个机器折腾我差不多一天时间,其中拆机无数次~~~简直悲剧!!!
机器刚拿来显示黄屏。第一感觉是显卡虚焊,上BGA加焊无果。老板让我换另外一台CQ40机器的屏线,于是我又拆了另外一台机器的屏线。
两台都装好后测试,还是黄屏。
于是又都拆了,再用另一台机器的屏来试试。
原来是屏坏了!!!!
装起来后测试正常拿给客户

第二天一早来了后客户就在大门口守着了
说机器又开不了了

拿到手一看,开机掉电
没按一下开关1秒钟必掉
看来是短路电压没出来
速度拆机
量了各大电感
显卡短路了
用同事福禄克的测也是四个0000
于是想也没想,直接拆显卡
拆了显卡后一量,电感还是0000
妈蛋,原来是供电短路,我自己做事情不经过大脑
也不懂得断开电感,测测是前段还是后端短路
又查图纸,量了下。把下管拆了就不短了
速度换个管子
马上开机了
全部装好后测试了一下,5分钟后左右掉电
下个鲁大师一测
显卡温度爆表
又拆机,给显卡加个铜片,温度就不再高了

这事情的前后经过,把我急的上火了。也怪自己做事情粗心大意

网友:
哈哈 以后细心点  那个黄屏怎么会想到显卡

网友:
板号多少啊

网友:
版号是:LA-4119a。图纸论坛上有,我就不传了

网友:
哇塞 你这死搞显卡

网友:
心急思维就乱了。

网友:
上次遇见一个三星的就是屏红绿蓝白灰循环变色,换了显卡好的

网友:
越是着急就越麻烦

网友:
急不得阿 還好有發現 不然顯卡又掛了

网友:
所以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

网友:
黄屏怎么会与显卡有关呢

网友:
吃一亏长一智,未免不是好事,AMD平台的CQ40显卡和桥都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故障就是 屏坏
二次返修是线路问题

不过这样的返修遇见麻烦客户基本是有理说不出

以后修机器细心点就不用拆那么多次了

网友:
CQ40好像是14.1地屏,要是黄屏可能是灯管儿不行了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这个机子拆了很多次,那个晕。

网友:
福禄克什么型号,那么精准

网友:
敢干这行就不怕麻烦,今加焊显卡,把8个显存爆竹了,俺依然面不改色,哪里颠倒哪里爬呗,爬不起来,就出去抽一袋呗

网友:
显卡没做好   不能着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