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能L11121E,打印出现压痕,新手,请高手指点下思路

楼主(2015-03-09):
            就这种现象,而且打印时间一长,纸褶皱的很厉害。是不是得整个换定影组件啊?型号是LBP 2900.刚才连型号都没找对位置,菜到家了。。。。

网友A:
不用整个定影换,一般都是定影膜的问题,如果下辊不行就把下辊也换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用整个定影换,一般都是定影膜的问题,如果下辊不行就把下辊也换了。

谢谢,那个东西成本一般是多少呀?

网友B:
定影膜和定影下辊打开后仓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,损坏严重的话应该换,零件不贵,一般几十块钱,自己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定影膜和定影下辊打开后仓是可以用肉眼看到的,损坏严重的话应该换,零件不贵,一般几十块钱,自己换

谢谢了,现在明白是什么情况了,我是接了个修的,要给客户报价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