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断电重启出现BIOS has been reset

楼主(2015-03-09):
技嘉H61M-DS2 V3.0主板每次断电后启动都会出现BIOS已恢复出厂设置
主板电池有电,换了还是会.
BIOS版本从F1刷到F4D版也会.
虽然断电启动会出现这个窗口,但每次的时间均是正确的.
大神辛苦了~将备用BIOS焊到主BIOS上,备用BIOS空着,开机启动故障依然.

补充内容 (2015-3-10 18:22):
经测试,BIOS均没问题,也试过各版本的BIOS.均会出现这种状况.

网友A:
双BIOS芯片,我一般把备用芯片换到主芯片位置,不要备用的。

网友:
没见过,学习了

海韵之恋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前排,哇咔咔

海韵之恋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B:
装系统引导后还会不会出现,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装系统引导后还会不会出现,试试

好像跟系统没关系呀。

网友:
技嘉的双BIOS出了这么多年了还是不怎么稳定,我遇到过好几次因为BIOS问题黑屏后又莫名其妙恢复正常的。

网友:
这是什么状况??同求解释!

网友:
没碰到过这种情况,按你说的时间正常证明BIOS电池和相关的电路正常,BIOS程序你也刷了无数,应该也不象程序问题,难道是桥有轻微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像跟系统没关系呀。

这个跟系统没关系的.无论你连没连硬盘.断电开机都会这样

网友:
检查下SRTCRST#。换个桥。试试

小白龙电脑 -1 SRTCRST#不知道在哪检测,小店实力有限,没法.

网友:
求同啊!大神们出手啊!

网友:
查一BIOS引脚跟IO是否断线了,M-BIOS

网友:
主BIOS有问题就这样的

网友D:
双BIOS一般都是刷M带M的

网友:
我遇到过这种问题,换条内存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双BIOS一般都是刷M带M的

刷M,你指的是什么M?

网友:
M:应该是主bios,应该是另外一块同型号好板上的主bios,而不是另外一块好板上的从bios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双BIOS芯片,我一般把备用芯片换到主芯片位置,不要备用的。

副BIOS可以不用??

网友F:
那楼主,问题最后解决了没,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那楼主,问题最后解决了没,是什么原因呢

板子在我手上,估计是电路的关系。故障还没解决。估计与BIOS的电路有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板子在我手上,估计是电路的关系。故障还没解决。估计与BIOS的电路有关

给客户报换主板,留下来慢慢研究

网友:
我也遇到H61M-DS2掉电后反复重启,清bios后正常还是不定时掉电,从官网下载bios刷反而会一直重启,不亮机,清bios还是没用,后来刷以前的bios亮机,不再掉电,不过这个bios会要重装网卡和usb3.0 驱动

h61 xin.zip

网友:
这个问题 只有月饼老师和徐老师两位 国内高手帮助 发货肯定解决问题。帮你顶个 这个问题个人觉得把桥先植株不行 换个试下 或者是打技嘉的售后热线可以问问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副BIOS可以不用??

可以,测试过,我先把2个都拆掉,刷主bios试机正常后再刷副bios装上

网友:
照饼哥的话去做,焊桥,值桥,换桥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可以,测试过,我先把2个都拆掉,刷主bios试机正常后再刷副bios装上

那副的作用是什么?只是备用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那副的作用是什么?只是备用?

当主bios损坏无法读取时自动将副bios的程序刷到主bios后重启工作

网友:
当主bios损坏无法读取时自动将副bios的程序刷到主bios后重启工作

网友:
干南桥和EC试试

网友:
可以查一下RTC复位。  电池有电。不一定就有复位

网友:
我也觉得这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追下RTC电路吧,有时候电阻变大了或者电容滤波不良就会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当主bios损坏无法读取时自动将副bios的程序刷到主bios后重启工作

哦,也就是二取一!只要有好的就能用了,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知道,受益匪浅!谢了

网友:
CMOS设置错误或硬件出现问题都会提醒你恢复默认设置的。

网友:
把B-BIOS拆掉试试,或者换个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