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XPS720的主板有问题,求解答

楼主(2015-03-09):
机器型号是DELL XPS720,问题现象是:电源一接电系统就启动,但之后显示器无任何显示,也没有报警声音,cpu风扇转速很大,显卡风扇不转,usb鼠标的灯闪一下就灭,机箱上的电源按钮是橙色灯光(灯光后面有说明),电源各接头都有电压(包括大4pin、6pin等接头);长按电源按钮能关闭系统。主板上的各个配件拆下来装到其它机器上都是好的,包括cpu、内存、显卡、电源。再把这些配件装回去,问题依旧。
查了官网手册,机箱上的电源按钮的说明如下图所示:

更换过另一个电源,一通电,系统还是直接启动,一样的现象。显卡、cpu也换过。
感觉是主板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。不知道版上有没有修过XPS720的?
会不会是主板某个地方短路了?否则不会一上电就启动。

主板照片如下:

补充内容 (2015-3-10 16:51):
补充(详细在12#)
用该电源连接主板,主板上电源插口的各针脚电压值,如下:
开机状态
16脚(绿色):0.02
9脚(紫色):5.09
8脚(灰色):5.01
关机状态
16脚(绿色):4.72
9脚(紫色):5.08
8脚(灰色):0
请问能看出问题吗

网友A:
先刷个BIOS程序看看。

网友:
查各个电压是否正常?

网友:
       主板刷过bios吗

网友B:
品牌主板一般用SMSC的IO,电源一接电就启动,只要按开关能关机就是正常的。可能是其它原因造成的。建议电源插座各供电脚(包括12V小4pin)对地打值。如无短路,则按供电-时钟-复位时序详查。

网友C:
BIOS或者缺 供电  电池有电吗?

网友:
我没刷过。有没有被其他人刷过不知道。
这块主板可能被刷黑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IOS或者缺 供电  电池有电吗?

原本的电池已经没电了,用万用表量过电压为0.
但是拔掉电池,或者换了新电池,现象还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品牌机的主板一般都难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品牌主板一般用SMSC的IO,电源一接电就启动,只要按开关能关机就是正常的。可能是其它原因造成的。建议电源 ...

哦,我去试试。

网友:
换上新电池, 然后从新刷一下BIOS试试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品牌主板一般用SMSC的IO,电源一接电就启动,只要按开关能关机就是正常的。可能是其它原因造成的。建议电源 ...

该电源装到其它机器上是能正常使用的。
用该电源连接主板,在通电和未通电的状态下,我用万用表查了一下主板上电源插口的各针脚电压值,如下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机状态     关机状态
16脚(绿色):    0.02            4.72
9脚(紫色):      5.09            5.08
8脚(灰色):      5.01               0

其余各脚都是正常状态,即开机状态都在标准值附近,关机状态都是0.
请问能看出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刷个BIOS程序看看。

是把bios芯片拿下来用编程器刷吗?不过我没有找到可以用的主板的bios文件。

网友:
FAODN GIID KMEI D

网友:
就按主板不跑马的程序修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该电源装到其它机器上是能正常使用的。
用该电源连接主板,在通电和未通电的状态下,我用万用表查了一下 ...

这个是正常的,看不问题。你主板不插电源对各个口对地打值是什么情况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该电源装到其它机器上是能正常使用的。
用该电源连接主板,在通电和未通电的状态下,我用万用表查了一下 ...

让你查的是主板电源接口对地阻值。

网友:
刷BIOS不行就拆外设试试吧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让你查的是主板电源接口对地阻值。

    谢谢指点!
    我重新测量了一下,结果如下:
    在不接电的情况下,主板电源插口(有两个,分别是P1、P2,其中P1和普通主板相同,P2是三组12V电压)各针脚对地阻值说明如下:
P1插口:

P2插口:

    万用表测得各针脚的对地阻值如下:

    其中,颜色相同的针脚都是相通的,之间的阻值为0。罗列如下(不看也可以):
一、P1、P2的各个接地针脚(COM)是相通的,阻值为0;P1的COM和P2的COM之间的阻值也为0;
二、P1相同颜色的针脚是相通的(即P1的1、2、12、13针脚相通,10、11针脚相通,4、6、21、22、23针脚相通);
三、P2相同颜色的针脚是相通的(即P12的1、2、11针脚相通,5、6、15针脚相通,9、10、19针脚相通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让你查的是主板电源接口对地阻值。

你好!对地阻值测量结果已经有了,麻烦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吗?

网友:
个人建议你还是先换个IO再说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谢谢指点!
    我重新测量了一下,结果如下:
    在不接电的情况下,主板电源插口(有两个,分别 ...

这个没有发现问题,说明3、5、12V没有短路。刷个BIOS试试。不行还是要按供电——时钟——复位详查。品牌机确实不好修,你要有心理准备,多和坛子里的朋友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