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TPS51125A待机芯片问题,请求帮助!

楼主(2015-03-09):
如题:16脚有19V输入,13脚ENO有3.3V,3脚的VERF有2V,
           1脚1.4V,     6脚1.2V  ,9/22脚都是4.5V
           8脚3.3V,      17脚5V

问题:换了好几个芯片,依旧没有3/5输出,请问故障主要排查哪块。大家帮忙分析下,谢谢了!

网友:
各位师傅,帮我看看哦,在线等

网友A:
滤波电容换了没有?

网友B:
1  6脚不对 正常是3.3V 你的EN信号太低了 不正常

网友B:
量下 1   6脚阻值正常吗,正常的话 刷个BIOS试试,不正常或者刷了没用 ,看下瞬间有没有起来到3.3V 没有的话 杀个EC

网友:
芯片及其外部条件基本正常,那重点查查上、下MOS管,自举电路等外部元件,线路有无断线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量下 1   6脚阻值正常吗,正常的话 刷个BIOS试试,不正常或者刷了没用 ,看下瞬间有没有起来到3.3V 没有的 ...

1脚136K,6脚110K

网友:
查下PDF呢试试

网友:
芯片的基本条件都查了就 排查PWM相关原件

网友:
一脚  六教的电压是正常的,过多的是放在PWM上

网友:
第一看看此机开机时序  看看 3V 5V 是不是要先有   如果是断开1 6脚看看有没输出 没有就是后面有问题

网友:
      8脚和17脚呢

网友:
3 5v的滤波电容换了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  6脚不对 正常是3.3V 你的EN信号太低了 不正常

正常才不会是3.3

网友:
这个1和6脚不正常吧 感觉其他电压都是对的 51125应该是好的吧

网友C:
开启电压不对,看看源头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滤波电容换了没有?

3V 5V旁边的滤波吗?

网友:
都正常输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开启电压不对,看看源头,

1和6脚吗?

网友:
排查自举,反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