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LG W1934SI 通电3秒暗屏。

楼主(2015-03-09):
如题,显示器显示3秒暗屏·指示灯正常,
观看外表无明显烧坏原件。
··查了输出5V正常,开始·换了全部电容··然后可以正常显示几分钟了。。。但是就几分钟后又暗屏。
弄来弄去·现在又回到3秒故障。
没了思路,过来求助,
另外其他两问题,
1,高压包是通用的吗?
2,背面2边8针的原件是通用的吗?
暗屏

网友:
检查高压板及灯管,可分别外接排除法。

网友:
把灯管换啦试一试

网友:
高压板过电流保护的动作,细查高压电路。

网友:
肯定是灯管的问题。

网友:
一般灯管不良,刚开机时会有点偏红,保护时间也没三秒钟那么快,估计高压板保护

网友:
我有一个显示器故障和你说的一样,换回灯管问题解决

网友:
找块破屏,接上上面的灯管试试,看是灯管坏还是高压板坏

网友:
高压板过流保护

网友:
不是高压板就是电源板啦

网友:
开来是灯管和高压板问题多一点

网友:
一般只有灯管和高压板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牌子有款是高压版有通病,变压器换了 就好,不知楼主说的是哪款

网友:
找灯管一试便知。

网友:
点灯管看看就知道了..

网友:
高压板保护了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