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的老电脑开机报警一长二短。

楼主(2015-03-09):
老式电脑,主板是磐正EP-8NPAI的,开机时报警一长二短,显示器显示检测不到信号。按报警提示应当是显卡故障,但显卡换其他机上没问题。其他机的显卡换上故障显示是一样的。请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查显卡的供电,时钟,复位外部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主板上的问题,打下PCI-E插槽到桥的值    。

网友:
PCI-E插槽虚焊有可能

网友:
nf4的桥,典型的桥虚汗,你拿风枪在桥顶上吹个15秒看能开机不,能开的话就是他坏了

网友:
桥虚焊,典型的问题

网友:
谢谢各位师付的热情,我试试。

网友:
跑什么码。

网友:
键盘灯亮不亮,如果亮就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卡内存

网友:
没认显卡,你把显卡拔了试一下,不叫了就换一个显卡试试

网友:
有没有集成显卡 的啊!有的话插到集成看看能点亮不!或者直接把代码写上来就知道了!

网友:
槽  贴片电容  北桥

网友:
桥问题,吹桥试下 亮机之后 用bga加焊

网友:
就是主板问题了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款

网友:
请问修好没有

网友:
大师请问啊

网友:
北桥问题啊

网友:
我已经修好

网友:
还华强啊花瓶啊

网友:
如果是这样的话,看看那个槽是不是有问题,一般这样的情况槽的问题最多

网友:
谢谢,我不没有修好,没有集显。

网友:
跑码78,键盘灯不亮。
我不会修,只是一个修理爱好者,这自己的电脑想看看是什么问题。学习一点修理方面的知识。谢谢各位大师的热情指导。

网友:
另请问一下如果送修要收多少钱?

网友:
起下桥的风扇用东西压着桥也不行,启动到报警时键盘三个灯会闪下,闪后就灭了。开机上电后用手模桥很汤,温度很高。

网友:
先桥在电路

网友:
肯定是显卡那块的问题了  不供电什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