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不显,去两家维修店都无果,求高人指点

楼主(2015-03-09):
我的显卡是GT240,因为几个月没玩了,开机后显示器无信号,键盘鼠标不亮。
我抱着主机去维修时,别人用他的显卡插我机器能亮,我的显卡插他机器能亮,但就是自己的显卡点不亮,为什么?求指点,我这几个星期都是插主板上玩电脑的

网友:
那你就换个显卡吧!GT240不值钱。

网友:
升级吧   或者放电试下 或者刷个BIOS

网友A:
难道不兼容你的显卡?但你之前能点亮的吧

网友B:
有可能 是你主板上桥空焊

网友:
看看显卡金手指上面32个电容有掉的没,特别是后面16个电容,如果掉了一个会出现这个问题。。兼容性问题

网友C:
哦  不行就换了吧   没多钱

网友D:
GT240垃圾卡,换个好一点的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 是你主板上桥空焊

主板上桥是指哪里????谢谢

网友:
这么怪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主板上桥是指哪里????谢谢

论坛奇人多,我还因为只有我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难道不兼容你的显卡?但你之前能点亮的吧

人家之前都能用,就放了段时间怎么可能就不兼容了呢!不至于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GT240垃圾卡,换个好一点的吧

答非所问啊兄弟

网友:
可以升级下BIOS看看啊

网友:
我刚拿到公司电脑上试,居然又点亮了,这网卡已经点亮3台主机了,除了我现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哦  不行就换了吧   没多钱

好吧,你们都是土豪

网友F:
把金手指再好好擦一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把金手指再好好擦一擦

我都擦了好几遍了,两家维修的老板都用橡皮擦帮我擦了数遍,采用替代法,换了内存和电源都无济于事

网友:
bios不行再焊桥

网友:
焊桥要专用工具的,关键是凭我这现象能判断是桥的问题吗,我今天晚上还把我显卡用助焊剂吹了的,插我公司电脑立即点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建议直接换个显卡,显卡换好后不要急抱回家,就当场在电脑店里用3D Mark软件测试一下,如果没有异常情况就 ...

我是一名小小的电子工程师,对于我这个问题很好奇,所以想通过大家的指点自己解决

网友H:
补点钱跟他换一张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补点钱跟他换一张呗

已经用了3年了,过了保修了

网友:
估计 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  换了吧

网友:
可能你主板挑显卡吧

网友:
显卡金手指察察,换个电源看看!显卡没掉件就是主板PCIe供电不稳定,电源杂波大

网友:
看看线路是不没接对!

网友:
显卡芯片虚焊了

网友:
洗洗刷刷 一般就过了

网友:
显卡插上去,开机试着来回移动显卡试试

网友:
换个二手的 那个卡没什么价值修了

网友:
刷下BIOS试试看。

网友:
橡皮擦擦金手指,刮刮显卡插槽的接触点,放放电  ,还有键盘鼠标灯不亮 不是内存都没有过么

网友:
最好的情况就是刷个BIOS,或者与人家调换个显卡用。

网友:
主板不行了,主要是供电滤波,有的显卡滤波效果做得好,所以插上能用,你显卡滤波不好,或主板滤波不好,造成这种情况了

网友:
看意思是你的主板有问题哦,应该是桥的问题,是不是AMD的?富士康NF560A遇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显卡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这情况最常见了  也是做维修的最头疼的事  碰到不讲理的客户还想什么都不换  还想修好。。  其实不是什么不兼容  就是其中有一个要坏~

网友:
还在用GT240,升个级得了

网友:
遇到过映泰A770主板有这种情况后来刷BIOS好了

网友:
你就跟他对换一下,就解决问题了

网友:
先换显卡吧,挣 了钱再理这些。重要的是钱!

网友:
楼主 运气 不啊好

网友:
你的主板跟你的显卡可能不兼容,换来换去都是好的,只有这个解释了。。

网友:
实在不行,就升级下显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