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540点不亮维修

楼主(2015-03-09):
今天接一台acer 4540 AMD芯片组机器,插电流表电流有两次跳变到1.43,显然不过显卡,拆机加焊显卡无果,然后刷BIOS还是一样,最后加焊北桥电流有三次跳变到1.8几成功亮机(因为显卡是北桥管理的),为了保证稳定期间取下重新植珠,装机测试两个小时都没有任何问题,此机修复。
第二台acer 4738进系统掉电,测量各供电都正常,拔掉硬盘内存一样掉电,最后刷南桥BIOS,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第一台北桥空焊是通病!

网友:
DELL 很多都是北桥

网友A:
我还以为又是NEC电容

网友:
dell北桥空焊的多

网友B:
笑逗我  第一步是量BIOS电池有没有电  在之后是北桥  这款机器每条边不开机跟显卡没关联

网友:
看到AMD北桥先干掉是没错的

网友:
北桥虚焊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,加焊的时候要仔细了

网友:
买个带灯测试座就解决了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特别是第二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还以为又是NEC电容

没有大电容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笑逗我  第一步是量BIOS电池有没有电  在之后是北桥  这款机器每条边不开机跟显卡没关联

BIOS电池电压3V多正常的。

网友:
你的维修,让我给坚信了amd板的维修思路:干他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北桥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第一台修了还几台都是北桥空焊,懒得重植反正保一个月。估计用不了多久,但是貌似返修的很少。

网友:
AMD芯片组北桥坏的芯片多

网友:
4738用一段时间可能会返修。要跟换南桥才能解决

网友:
回复的比贴子精彩都 是高手

网友:
AMD 好像几乎是北桥啊

网友:
北桥北桥又是北桥

网友:
都是高手。不知是说的简单,还是修本本就是这么简单?

网友:
这种机器大部分都是由于温度过高 引起的北桥虚焊 AMD的发热量你懂的! 但是这款机器如果BIOS 电池电量过低也不会亮机的

网友:
其实AMD的都是通病,,显卡,北桥

网友:
我碰到最多的是cmos电池没电

网友:
AMD 独立显卡的不亮,我一般先做北桥。

网友:
师父教过AMD的这种电流干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