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110 AMD集显开机滴滴8声报警 外显内不显

楼主(2015-03-09):
戴尔 M5110 板号:10246-2 DQ15 AMD UMA/DIS 48.4IE04.021   滴滴 8声报警响  外屏正常 内屏不显  三合一桥  换了屏线 故障依旧  屏放别机器测试正常  刷BIOS 故障依旧 内存 也都换过  有遇到过此类故障的吗 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楼上说的是经验之谈

网友:
三合一 南桥 CPU是A6 APU 集成显卡  会是CPU 吗

网友:
AMD的果断焊桥!

网友A:
8声 应该是 没找到液晶屏,换屏或重新 插一下 屏线

网友:
这种问题桥的多 先用风枪对桥加热试下看亮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声 应该是 没找到液晶屏,换屏或重新 插一下 屏线

屏放别机器上正常  屏线已经换了一条了

网友:
查主板屏检测电路

网友:
估计是AMD的桥坏的多!

网友:
先干北桥 这机器一般都是北桥

网友:
通病北桥?

网友:
基本是APU的问题,以前修过联想G475外接有显内屏不显,重植APU不行,换了就可以

网友:
测下屏接口 信号线对地阻值正常吗

网友:
换显卡啊,包八声是见不到屏

网友:
排线跟屏排除过了吗?

网友:
基本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外接正常了,就可以排除很可能性,现在内接不显就是要重点找到内显不出的原因,有电图,顺着屏接口,往下一步步查显示的条件。

网友:
多合一的桥可能性最大 我换过好几个了

网友:
这机器检测不到屏,还有集成的桥不好都是这种报警。我觉得桥的可能性大一些。

网友:
遇到过,北桥的事

网友(2015-04-10):
看看lid有没有问题。就是那块小板。。。按紧会不会亮

网友:
刷BIOS干桥,上次一个是刷BIOS好的

网友:
最终换CPU 解决

网友:
估计APU 含显卡核心。。。。因此显卡显示报警 哎 没配件好难啊 等了一个月 终于等到一个一样机器CPU 才解决

网友:
8声报警一般就是上屏部分 或者显卡问题。。如果排除了屏。那就修显卡部分

网友:
有个LID小板有没有插,肯定没有LID信号

网友:
恩 你说的那个LID小板 每次都插上的 报警 是CPU 问题,,,

网友:
换CPU吧,这个机子我就是换CPU好的,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7声北桥 8声显卡

网友:
DELL 8声报警 没有检测到显示屏 看看显卡吧

网友:
修到过一样问题的本本,经常8下提示,后来吹了南桥,测试了4-5天没再出问题

网友:
LVDSA_CLK LDDC_DATA看看这两个信号,

网友:
没有检测到屏 查一下屏线接口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应是桥的问题,

网友:
先BIOS,再稍微热下试试,不行再查显卡所有条件,

网友:
这还用商量啊 过丢安干桥

网友:
戴尔这种报警的机子都是通病不是桥就是显卡

网友:
直接干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