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5重装系统 装不了

楼主(2015-03-09):
联想E425重装系统 装不了 PE进不去 硬盘 内存条 都换了 还是不行 光盘装还是卡死在WINDOWS 的界面 硬盘挂在别的机子 上 ,释放的时候还是卡死 小弟请教各位高手 指导 谢谢
Windows

网友:
用PE里的硬盘检测工具查下硬盘坏道

网友:
百度下。,有个 BIOS设置改了才能U启动

网友:
用UEFI模式进PE看看

网友:
重置BIOS 然后再试试 应该是在最后一项里的倒数第二个

网友:
换个硬盘,能行啊就是住版喽

网友:
还是 进不去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这款机子 哪位高手装过 求指导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