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0v转直流5v3a的电源板故障

楼主(2015-03-09):
一块交流220v转直流5v的电源板,通电5v偏低,最大能调到4点几伏,而且不稳定总在3点几伏到4点几伏来回跳,5v指示灯也是闪亮,电源滤波电容换新的有300v左右的电压,5v输出旁边的电解电容也换新的了。请师傅赐教,是什么元件出问题了,修这样的板子,用万用表应该测那些关键点,谢谢。

网友:
整流器的初级和次级的电压是多少。看看开关管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光耦换了试试。

网友:
应该有个7805吧,检查一下它及其周边元件。

网友:
看看那个可调电阻是否接触不好,换了看看

网友:
tl431的1脚是否为2.5v

网友:
反馈那一块,tl431呀还有光耦呀,还有他们边上的电阻之类的。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搞好啊

网友:
更换7脚50V47电容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tl4321各脚电压    r2.5-2.7 跳动   a4.4-4.8跳动    k1.0-1.2跳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l4321各脚电压    r2.5-2.7 跳动   a4.4-4.8跳动    k1.0-1.2跳动

先更换tl431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l4321各脚电压    r2.5-2.7 跳动   a4.4-4.8跳动    k1.0-1.2跳动

TL431的三个引脚电压很奇妙啊~。
应该有一个脚(阳极a)为0;
一个脚(参考端ref)为2.5V;
另一个脚(阴极k)大约比输出电压低1.2V。
楼主测量的数据中竟然没有出现标志性的0V,而且还都是跳动的,难道会是与输出端负极电路上存在虚焊?还是测量有误?

网友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是光耦挂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l4321各脚电压    r2.5-2.7 跳动   a4.4-4.8跳动    k1.0-1.2跳动

楼主解决了吗?查3842的7脚电压、电容

网友:
把初级的小电解换了  查431 G极的电阻 一般都是电阻变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