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3N78-cM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5-03-09):
故障:开机一会就掉电了。
描述:测了各路电压的对地,都正常没有发现,电压也正常。换了cpu还是一样掉电。拔掉内存,也是一样掉电。量到PWR_FAN位置的两个管子对地阻抗异常,但是量电压的时候有3.3v 和1.0v,量了下桥背面的电容和桥上的电容都有短的迹象。这个是不是说明桥坏了呢?
华硕

网友:
你说的开机一会就掉电,是能显示后掉?还是不跑码掉? 显示后掉大部分是温度、桥、供电不稳定。

网友:
从目前的情况,桥的可能很大

网友:
先换下电容试试看呀。

网友:
桥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别轻易动桥,再查查主板有无短路。

网友:
换个IO,再把822换了

网友:
期待问题解决

网友:
单桥的是我就加焊了再说

网友:
这个型号,桥空焊也是一样掉电

网友:
平台复位出来了没有

网友:
主要是机器亮没有亮

网友:
如果cpu内存电压正常的话,很有可能是桥虚焊了

网友:
现焊下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