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打X问题,

楼主(2015-03-09):
驱动已装上,也换系统了,也换过硬盘了。

398625933 -5 你是来骗分的

网友:
估计是硬件故障了,你要维修才行了,

网友:
傻瓜,你的是什么牌子的电影脑?去官网对着电脑的SN码下载同系统的原厂驱动。如联想的还要下电源管理驱动。别的品牌机有些要装快捷键驱动,装好驱动还要按FN+键盘上的无线开启键配合来打开无线。

网友:
把无线插槽20脚挑起试试

网友:
是WIN7系统吧?打开下面红圈然后点排除故障

网友:
找找本子上是不是有个无线网卡的开关呀?或者按FN+键盘上的无线开启键打开无线!

网友:
如果是联想笔记本,要装电源管理驱动的

网友:
我感觉,是驱动,换个试试。

网友:
对啊,你快捷键开启了没有?

网友:
无线是否被禁用了?

网友:
...  你的问题跟我同样啊!用着用着  打X    在出现X的时候你要会修   就查下   是不是无线条件缺少

网友:
我看没什么大毛病,驱动没装好或者换个板本的系统重装试试。

网友:
楼主,三楼的说的对,您试一下。

网友:
应该是无线开关没打开吧

网友:
联想有点难搞

网友:
可以强制开启的

网友:
遇到一台这样 换个系统好呢。。

网友:
你这个就是无线开关没打啊,也不是什么大事。照3楼的做就可以了啊

网友:
昨天刚修好一个这样的故障,从哪个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,然后找到哪个疑难解答,让他自己修复一下,就好了,就这么简单

网友:
楼上已经说了 联想的本子一定要装电源管理这个驱动 这样你的快捷键 和无线才能用 还有如果装了还是不行 你看下你重做系统后是不是BIOS恢复到默认去了 联想的本子重做系统我有碰到BIOS里面把无线禁用了的 得启用,如果不是联想 看看是不是有快捷开关 FN+什么键开启 如果还是不行   开始--运行输入 services.msc,下拉到w开头 截图给你看下

网友:
找不到网络也会打叉的 是不是天线没插好

网友:
把无线插槽20脚挑起试 强制开启无线网卡, 原机无线开关将没有作用

网友:
也可以强开启,把原来的开启断开,接个3伏去开启

网友:
bios还原试试,,碰到好多了,,,,

网友:
bios 关了吧 电源管理 热键驱动

网友:
记录锁定解放路就三的

网友:
如果是联想的是要安装电源管理驱动,在把开关打开,如果还不行,就把BIOS恢复出厂值,就行啦

网友:
本仙掐指一算...这...连有线都上不了吧......

网友:
把无线的第22脚包起来吧 不要问我问为什么 你试试就知道了 这个问题应该也是个通病啊

网友:
壳子下面有没有开关, 驱动从新装上不行换个系统排出软件问题 FN+

网友:
上官网下驱动

网友:
先软后硬 COMS设置 驱动 系统 开关 网卡本身都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