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3上电自动开机 电流达到1A左右 又掉电重启 反复如 ...
HP CQ43上电自动开机 电流达到1A左右 又掉电重启 反复如此

楼主(2015-03-09):
各位大神你们好,我想请教一下,我有一台HP CQ43 inter HM55 主板,现在上电就自动开机,电流达到1A左右,又掉电重启。反复如此,请问是什么问题啊??????????谢谢!!!!!!!!
掉电重启
掉电

网友:
各方面的条件测了吗?

网友:
按条件来查修

网友:
开机键电路不良吧,之前修过这样开机重启的故障

网友:
是上电就自动开机

网友:
用原装适配器也这样吗?

网友:
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。。我们在这说你也不懂得啊。。还是送修吧。。给我们搞维修的也挣点钱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