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维修同行们EZP2010编程器的WIN7 64位驱动福音

楼主(2015-03-09):
       广大的笔记本维修同行们,EZP2010编程器的WIN7 64位驱动终于找到了,再也不用担心电脑驱动找不到,而只能浪费内存的问题了。大家下载试试吧,注意先更新编程器固件,再装驱动就OK。

64位驱动

网友A:
这个编程器多少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编程器多少钱?

自己淘宝查吧,我不是卖编程器的,是这个编程器出厂不带WIN7 64驱动

网友:
怎么升级固件啊,我下了跟其它的一样 64位系统驱动上不了呢。

网友:
积分不够啊

网友B(2016-01-28):
这个编程器试刷显示器用的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编程器试刷显示器用的吗。

都可以的,有转接座就行的,很方便

网友:
这个编程器 比XIERTE 好些吗

网友:
东西 是个好东西   ,现在下载分要扣十分

网友:
好东东 顶顶先 谢谢大大

网友:
试试能不能用吧我用的也是这个

网友:
非常感谢,下载来试试

网友:
这个编程器多少钱

网友C(2018-03-29):
这个EZP2010编程器我用了  5-6年了 ,今年yaoi刷EC 才换了RT809H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EZP2010编程器我用了  5-6年了 ,今年yaoi刷EC 才换了RT809H。。

厉害,直接上最高端货啊。我还在用这个呢,新机器EC坏得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