跟电源过不去的主板

楼主(2015-03-09):
Dell小主机,G45M03的主板,原电源烧了
就这模样的,买了三个,结果装上后风扇狂转,诊断卡无复位
换个普通电源就正常,买来的三个装到别的机器上也正常。

怀疑是PG信号延时的问题,弄个航嘉电源,接到这台Dell机器上,把灰色PG剪断,
竟然也能正常点亮,买来的电源割了PG,依旧点不亮
再把航嘉电源割了蓝线-12V,照样点亮;买来的电源也割了蓝线,还是不亮
这两个电源都没白线-5V,不用考虑了

剩下的也就5VSB、+3.3、+5、+12V可以怀疑了。
把买来的电源带上负载(将近200W)和空载分别测电压,输出很标准

怀疑主板变态,把电源拆了,里面有可调电阻,输出电压调低、调高,还是不行。

彻底无奈  等待指点……

网友:
量一下这两种电源的实际电压,看看相差多少。让大伙儿分析分析。

网友:
接主板,风扇狂转的时候量各路电压看看

网友:
先比较两种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完全相同,从这里找原因

网友:
会不会功率不够呀。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新买的电源功率不够或者电源是老款的ATX标准过低!

网友:
我也说一句用示波器测下各种电压波形

网友:
估计主板也是有烧毁的迹象。

网友:
什么问题呀,,,没见过

网友:
1 康舒的,功率测过了,用工厂的电源老化设备测的
2 电压没问题,带负载时也测过了,不用怀疑
3 示波器测了波形,跟其它电源无两样
现在就剩下从绿线被拉低,到3.3 5 12这三个电压正常,这三个时间的延迟。最怀疑这个了,也只能怀疑这了
也许是其中某个电压,如12V出来的慢半拍呢

懒得折腾了,买了个台达的解决了

网友:
品牌的东西会不会有识别电路

网友:
原装电源都不行吗是,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后来直接改个普通电源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 牛叉   是不是 有电容  爆浆     带不起负载 哦